变频器的问题请老师指教

楼主(2011-11-15):
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行吗 请各位老师详细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小到0.37,大到几十,几百,几千千瓦的变频器都可以带

网友B:
可以的,看你用在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针对不同的设备负载选用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功率,还有就是具体的特殊要求,详情可以加我QQ:644975250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C:
没问题了啊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当然没问题,只是要年]看变频器容量

网友F:
没问题只要选用合适容量的变频器完全可以,如果负载不是很大,也可以选用5.5kw的变频

网友G:
当然可以,具体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