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11-11-15):
大家好,PLC的程序里面的程序先后顺序很重要吗,我知道是要扫描的有顺序的,但是表现出来有区别吗,请指教

网友A:
对于上下用到了相同的软元件的,或有影响。如果你的每一条相对对立,那么没有影响

网友B:
当然有区别啦!梯形图的顺序就好比人的思路!不能乱,什么先什么后必须要排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