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设备如何省电啊?

楼主(2011-11-15):
各位工友,你们做的设备会考虑到节能省电吗?
从哪些角度考虑能够省电呢?从来没有考虑过,没有头绪。

网友A:
这还用问,设备不开机工作就省电啦!

网友B:
从功率上够用就行了,没必要太浪费,最好用上36V一下的安全电源

网友C:
例:用PLC控制马达启动,平时工作中运转,如设备待机10分钟就自动关闭马达
如不考虑省电,要人去启动和停止,这就不省电了,因为人不可能按时关设备的

网友D:
电气元件的选型,避免大马拉小车的现象

网友E:
当然要考虑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可以最大限度节能要看什么设备,可根据设备的现场情况,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

网友F:
省电包括两个方面机械和电器。机械要经常上油,电器要避免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