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漏电开关和零序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1-11-15):
漏电开关和零序互感器的区别。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有人说零序互感器具有测量三相负载平衡的功能啊,我想知原因。

网友A:
只能测漏电吧

网友B:
漏电开关是测量ABC三相加N相电流,零序互感器是测量ABC三相电流。

网友C:
零序穿三相电缆,不平衡时会产生零序,高压柜用的多

网友D:
不是测量是判别,判别的是总和,必须为零,当其中一相对地时,通过零序互感器的电流就不为零,此时开关动作,保护电路,
一帆风顺

网友E:
漏电开关的检测元件一般用零序互感器。

网友F:
四楼讲得对,漏保只要出不等于进,就跳,说明漏电了,有电流从别的地方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