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各位大侠谁知道,三菱屏GT1150-QBBD亮度怎么调,谢谢

楼主(2011-11-15):
我有一台GT1150-QBBD三菱屏,太亮了想调暗一点,不知怎么调,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进系统菜单里设置,通常按着屏的左上角和右上角,或者对角按能进。

网友B:
一楼对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楼对极了
你以为1楼是谁?是我们的老大,没有他,你就别在这里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