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文本显示器TD400C要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1-11-15):
西门子文本显示器TD400C与要用PC编程吗?刚刚开始什么到不会

网友A:
200PLC的编程软件就可以

楼主:
要文本与PC连接写编辑吗?

网友B:
你安装了S7-200的编程软件,就自动安装了TD400C的编程软件。在程序拦找到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就有一个专门编辑TD400C的东东。

楼主:
要用电脑数据线连文本显示器写入KCG ,还系写入PLC ??

网友C(2011-12-15):
西门子文本显示器TD400C用西门子PLC200的编程软件进行编程,如参数设置,状态监控,报警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