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11-11-15):
我有一台SJ300 30KW,出现模拟量电压给定频率,模拟量低于3V时无输出频率,高于3V就有频率了,但是上限可以到最大频率。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已恢复出厂设置啦。谢谢!

网友A:
3v时的频率是多少啊?是不是最低频率设置高了?

网友B:
设置参数A011--A015。端子接的是O-L吗? O-L和OI-L、O2-L输入设置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