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解释

楼主(2011-11-15):
欧姆龙程序里的35.02怎么解释? 比如00001代表输入继电器第0单元第一个、00201第二单元第一个。可是35.00是?

网友A:
35.02是第35号通道的二号位

楼主:
学习O(∩_∩)O谢谢!那么它和三菱有什么区别?35.02是中间继电器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35.02是第35号通道的第3位,可以理解为中继。

楼主:
谢谢!我刚学plc,好多不懂,基础知识里没有提到的就不知道了。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C:
35.02可理解为1个中间继电器位。

网友D:
如果欧姆的就要看PLC的型号!你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输出点。

网友E(2012-04-05):
恩 带着程序区看比较好

网友F:
可能是个内部继电器也可能是个输出点

网友G(2012-07-07):
本机输入输出由厂家确定,扩展的由软件设定
不用的输入输出可以当辅助继电器用!
就做更好的!

网友H:
是大型plc吗?应该是输入点。
-------bwh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