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和零序互感器

楼主(2011-11-15):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和零序互感器原理是一样的嘛,我的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已经超过了三相三线漏电开关的设定值,怎么漏电开关还不跳啊,请老师帮忙。

网友A:
因为你的电机没有漏电。

网友B:
只有漏电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C:
三相总电流是平衡的,所以部跳

网友D:
同意1楼版主的说法,没有漏电,所以不跳闸,他不能平衡三相电流

网友E:
零序互感器: 这玩影实际上只有漏电开关里才有,不漏电它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东西,三相电流不平它也不知道,它只知道三相总和为零,不为零就动作断电,明白了不

网友F:
没有漏电,所以不跳闸,他不能平衡三相电流

网友G:
没有漏电啊

网友H:
没有漏电当然不跳闸了!当电机烧毁接地时它马上就跳了,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