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帮助一下!!!!!!!!!

楼主(2011-11-15):
两个阀动作相同,可以做为一个输入I点吗?

网友A:
亲,我理解问题有二种意思。
1)阀动作相同可以使用一个输出点。
2)阀动作相同,不能作为相同的输入点,为其它程序做逻辑控制。

网友B:
主要是串联还是并联(与。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