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QD75问题

楼主(2011-11-16):
下面是私服马达JOG寸动执行程序,Y18E程序就结束了,不明白寸动是怎么执行完成的?为什么输出Y18E程序就结束了,就完成了寸动的执行

网友A: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B:
手册上不是说的清清楚楚吗?Y0E是JOG+,Y0F是JOG-,你家的QD75应该在第12槽,所以是Y18E和Y18F,CPU 上电要先配JOG的速度权限、加减速度时间,配好后直接驱动Y18E就可以点动正转了。

楼主:
谢谢,那“QD75应该在第12槽”是怎么推算的啊?

楼主:
知道了QD75在基板上那个槽怎么算成I/O地址啊

网友C:
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18E的地址,不一定就一定是12槽,这个要看前面的模块来推算的,比如如果前面的那11槽都是64点的I/O模块,那么你这个第12槽还是18E吗?

楼主:
这个地址还不确定吗?那算法是怎样的,这个手册上没找到,感谢

网友C:
模块的地址是要根据模块的安装位置和它前面安装的模块的地址占用来计算的,比如你这个模块安装在物理位置的4号槽,它前面安装了一个64点的I/O模块一个以太网模块一个A/D模块,那么这个模块的起始地址就是70H,如果它前面安装了一个32点的I/O模块,一个A/D模块,一个D/A模块,那么这个模块的起始地址就是40H。所以说,物理位置相同,但是模块的起始地址却不一定一样。

楼主:
那模块所在基板上的通道编号是怎么确定的?最好有个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D:
三菱的I/O地址是可以根据用户设定而定,只要不设定两个同样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