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新手发个程序,哪错了?

楼主(2011-11-16):
这个程序哪些错了。怎么母线红色消不掉

网友A:
点那个拆分条,就行了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把条拆分了就行,见下附件

楼主:
谢谢 请说明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还有12。03是控制一个电机 如何用一个接近开关脉冲检测电机是否有故障,并停机。

楼主:
就是转速慢时检测脉冲少,而停机,
帮做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C:
1楼2楼 正确。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你把两条程序放在一条了,所以错了。
关于速度检测,可以做一个计数器,记时算次数,然后和设定次数比较,小就停机。

网友E:
郑训洲 你好,俺是入门级新手,内部继电器不是2××.××命名的吗?就是前面三位数,你这个怎么是2×。××,前面是两位数那?谢谢执教。
第一条的7201是密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