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相对定位指令与绝对定位指令区别

楼主(2011-11-16):
1、绝对定位为什么比相对定位少个回原点开关?
2、两个指令区别?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它们的区别在编程手册里就有说明。
下载积分:+1(qpzmzx001) 哈哈,真实

网友B:
绝对定位始终是以原点作为基点的。而相对定位是以现在位置作为基点,个人看法。具体看看手册。

楼主:
绝对定位始终是以原点作为基点的。而相对定位是以现在位置作为基点,个人看法。具体看看手册。
这个明白了 就是不明白绝对定位跟相对定位分别的编程和回原点程序是怎样?

网友B:
有两个附件,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受教了 再问下 用绝对指令强制停止后执行回原点指令怎么编写

楼主:
中途按急停后 按下X0 后面指令不执行 只有重启PLC后按下X0才会执行回原点指令

网友C(2012-03-23):
相当于数控机床里用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编程一样,只是参考点不一样而已。

网友D(2022-03-17):
绝对定位就是相对于原点的绝对值,相对定位就是相对于某个点的位置,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