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定位2段速问题

楼主(2011-11-16):
各位大侠好,小弟请教个问题:
我用三菱FX2N-10PG定位模块,之前是1段速定位,用10PG的#27号参数的b0点,现在要改成2段速定位(伺服马达带动凸轮转一圈,我想在0到300度时用快速速度,300度到360度时慢速),现在想用10PG的#27号参数b2点,但不知道怎么使用,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A:
BFM#26b10 置OFF,写入0-300的地址到BFM#13,快速度到BFM#15;到达后再写入300-360的地址到#13,慢速度到#15。也可以不用#27的b2

网友B:
关注下,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C(2012-04-06):
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