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松下触摸屏GT32(单色)如何让报警画面自动跳出来?

楼主(2011-11-16):
松下触摸屏GT32(单色)如何让报警画面自动跳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用过,但是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B:
用子畫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GTWIN没有子画面这个概念,直接指定画面编号到数据寄存器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