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为什么在西门子S7-300编程的时候不能插入SFC51块

楼主(2011-11-16):
为什么在西门子S7-300编程的时候不能插入SFC51块,而必须从别的地方复制。如果我现在要用SFC块的话,可是没有,如何才能插入呢

网友A:
LAD方式:选中要插入的梯级,然后双击库中的SFC51或者拖弋SFC51到当前梯级。
STL方式:直接输入CALL SFC51

网友B:
楼主的插入是指新建块吗?那是系统自带的块,好像是新建不了的吧。
为什么在西门子S7-300编程的时候不能插入SFC51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