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子程序这么干,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1-11-16):
希望大虾指点,这个程序原来是6个子程序分别调用的,我现在想改下同时调用一个子程序,因为每个子程序的功能都一样啊,在网上找了很多也没想到解决办法,请高手指教。
描述:自己改的程序
描述:原程序
报修箱(原始).rar

网友A:
把子程序做成库。库有问题

楼主:
关键是不会做库啊,哥哥…………。
怎么做库的呵呵

网友B:
参考网址: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nodeid0=10805045&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objid=10805156&treeLang=zh
第2页,项目操作--操作库

网友A:
你做的那个相当于库,不做成库文件也可以。你的子程序,上升沿和定时器那么用法会有问题的!

楼主:
我最近才知道定时器属于全局变量,怎么办啊,兄弟,我试着将那个子程序添加到库里了,可是调用库时候就出错哎,

网友A:
1,跟全局变量有什么关系!何谓全局变量?
2,是你的建库,用库方法有问题。
3,如果你理解PLC的扫描机制,就会发现子程序,是有问题的,如果调用一次库程序运行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多次调用的就出问题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