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 当汽车开到门的前面时,自动门打开。

2) 当汽车经过门以后,自动门关闭。

3) 在上限 (0.07) 为ON时,门不再打开。

4) 在下限 (0.09) 为ON时,门不再关闭。

5) 当汽车还处于检测范围 入口传感器 (0.00) 和 出口传感器 (0.01)中的时候,  门将不再关闭。

6) 蜂鸣器 (100.05) 在自动门动作时拉响。

7) 当汽车还处于检测范围 入口传感器 (0.00) 和 出口传感器(0.01)中的时候, 灯 (100.06) 点亮。

网友A:
检测汽车信号置位开门,门打开0.07到位复位开门。经过的确认信号置位关,0.9到位复位关。开或者关输出蜂鸣器。至于你的检测范围自己处理一下既可以

楼主:
谢谢啊,试试先

网友B:
看着像仿真练习

楼主:
就是我还是不明

网友C:
你这个是仿真练习的一个程序啊,在安装的目录下面有标准的程序,你找下看看就会了,仿真程序叫FX-TRN

网友D:
有点复杂,有没有编好的程序啊。。。。。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E: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找一个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三菱仿真教学软件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