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对脉冲有影响吗?

楼主(2011-11-16):
用一个PLC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运动,脉冲输出时是否稳定?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用的PLC的质量怎么样了?我曾经遇到过仿造FX1N的PLC控制两轴伺服,当其中一轴单独运行的时候速度可以,当两轴同时运行的时候速度就慢了许多,后来换了个正品的FX1N 就好了,当时搞了好几天,有时候假货会害死人啊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理论上说是没问题的,我们用OMRON的CP1H控制4个轴,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C:
正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如果是进口的外加控制模块没问题,但是单纯考PLC是不可以的,因为PLC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