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三菱 参加培训机构有用吗?

楼主(2011-11-16):
我就是知道三菱这个词 刚接触 不知道参加培训机构有效果没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效果肯定是有的,大不大还得看自己!另外三菱的培训费是很高的!

网友B:
先结合自己的水平,再选择课程,学习一定是有用的,能学到多少还是靠自己的,楼上各兄弟都讲
三菱的培训超贵,我建议你多找各培训机构比较下再学,不要到时学不到东西钱也没有

网友C:
支持2楼的观点.我建议先自己看书学一下,看看自己能学到什么程度,然后有针对性地去选择培训班,毕竟不同的培训班的侧重点不一样,另外PLC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学会指令不代表就真会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很重要.

网友D:
你可以先到三菱官网去看一看,那里有在线培训教程

网友E:
培训: 把这两个字含义搞清,真经得上西天自已去取才行

网友F:
有用,但不要期望太高。后续还要靠自己不断努力

网友G:
有用啊 但是最主要还是靠自己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效果肯定是有的,大不大还得看自己!另外三菱的培训费是很高的!
其实也不一定,深圳技成的学费能接受。有时间去看一下。
http://www.jcpeixun.com/

网友I:
对了解很有帮助,要深学关键看你的悟性和实践.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好心的帮助 本人很受用 再次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