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请教

楼主(2011-11-16):
一台三菱FX2n所有输入点无反应,直接用导线将com与各输入点相接指示灯都不亮,是什么原因,能修复吗?

网友A:
我的FX1S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接给COM连输入点不亮,应该是光耦的公共正供电有问题。

网友C:
把端子排取掉然后短接COM的针脚与输入点针脚看看,如果还是,那么内部电源问题或者公共电路问题.

网友D:
这种故障是硬件损坏中容易修复的,有可能里面的限流电阻损坏引起的。

网友E:
直接用万用表也可以在直流50V档位量,没有电压就打开看,说不定内部开关电源坏了呢

网友F:
学习了!碰到了一定留意

网友G:
测一下有没有24V电压吧

网友H:
输入点坏了,很有可能是里面的电阻损坏.

网友I:
还是检查一下内部24V伏电源吧。

网友J:
限流电阻烧坏。
电控技术服务

楼主:
24V输出正常,电源指示灯、RUN指示灯都正常,
用导线直接连(没用接线端子)com与X0等输入点,就是输入点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谁见过这样的故障?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K:
会不会输入光电耦合器坏;

网友L:
220输入电源有问题吗,如没问题,量一下DC24V直流电源有没有啊
如果都没有肯定是公共的问题。可以打开PLC,检查COM端是不是有脱焊的地方,要不就是内部开关电源问题。
24V输出正常,电源指示灯、RUN指示灯都正常,
用导线直接连(没用接线端子)com与X0等输入点,就是输入点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这种故障一定也是公共端的连接部分未导通。打开检查下小就OK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M:
1,看又没有24V电压。2如果有24V,看看是否接反了,com接24负,输入点应该接24V+..。3,PLC模块烧掉。以上3点仅供参考。

网友N:
是不是要将+24V和s/s点用短接线联起来的啊?我印象中好像有的2n是要这样的

网友O:
先看清楚是-D 还是-001吧,FX很简单也便宜,坏了就扔掉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P:
先看下能不能通讯吧,不能通讯就是主板坏掉了,拿来我帮你研究下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Q:
COM口内部开路

网友R:
电源有问题吧,我有一个FX1N的也是这样,加个电源就好啦

网友S:
有S/S接点吗?如有把它和24V接,就可以了。

网友T:
24V有,输入点全部不亮,是里面的一个限流电阻坏,用万用表量体积比较大得那个电阻,(原来有一个保险管现在没有)一端和COM口相连,一般阻值在500-1000欧以下.每个点20MA电流,用欧姆定律也大楷计算出限流电阻的阻值。原来的plc 有一个保险管直接换掉,上面有电流表示
锁螺丝机

网友T:
三菱PLC 是没有S/s点,台达才有
锁螺丝机

网友U:
换个电阻再测一下
Stronger

网友V:
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W:
回路不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