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LC error故障灯亮该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1-11-16):
设备投入使用大约一年多了,近期突然报故障停机, 发现PLC故障指示灯亮了。敢问各位,小弟该如何进一步处理啊?谢过!

网友A:
设备上用的什么类型的PLC啊

网友A:
FX-3U的没用过,我不太清楚,FX1N 在诊断----PLC诊断里就可以看到具体PLC故障原因,然后加以排除,供你参考

楼主:
多谢楼上意见。呵呵

网友B:
连线在线诊断,看看故障为何?

网友C:
是私人滴还是公司滴,视情况而定吗!
努力!

网友D:
要是有程序备份的话,将PLC存储器清除掉,再重写进去试试

网友E:
拆下来,就接电源试试看,有备用的程序,把里面的程序清理。

网友F:
程序监控,故障诊断里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G:
连接PLC,故障诊断一下,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郁闷啊、

网友I:
一般灯闪为程序故障,常亮为硬件故障

网友J:
灯闪程序故障,重新写入程序。常亮为硬件故障,在线诊断一下即可,然后再排除故障

网友K:
看了你们的帖子发现 我公司的设备error灯一直亮着 回来去诊断一下

楼主:
有意思 竟然连不上PLC 真搞啊

网友L:
连线诊断

网友M(2011-12-17):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怎么做学习了
谢谢老师

网友N(2012-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