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FX1N-2AD-BD的模拟量扩展,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2011-11-16):
楼上的各位大侠,我第一次用FX1N-2AD-BD的模拟量扩展,程序不知道怎么写,麻烦大侠们上传一个样例给我看看,小虾米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顶顶,我也需要用到FX3U 4AD来做模拟量控制,看手册知道怎么读取数值了,但是具体的比较要怎么做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B:
FX1N-2AD-BD的程序很简单,直接读相应的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