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各位大哥,proface上传画面好后,在屏幕上没画面是怎么回事,急

网友A:
要打开才会出现画面。
热心助人,大哥打开是怎么打开啊,我按了RUN了啊,就是没画面,传送没问题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刚上电也一样没有画面显示吗?
就一个没连接fx的一句话,我是按照默认的方式,从电脑上传完数据,然后断电重开,就是没画面,需要连接plc吗?好像不需要的吧

楼主:
是的啊,按照默认的方式,从电脑上传完数据,然后断电重开,就是没画面,需要连接plc吗?好像不需要的吧

楼主:
打开是怎么打开啊,我按RUN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是怎么打开啊,我按RUN了啊?

检查开机显示的首页画面是否正确?另你现在的人机开机后是完全和没开机一样了还是如何?

网友C:
你娃是不是没跟PLC连通哦,如果是开关按钮或指示灯之类的,没和PLC联通是没的画面出来的
  • 下载积分:+5(givemepower)

网友D:
    不要急,慢慢来,既定方针办

网友E:
    和PLC没连接就会出现画面不全,或不显示画面。

网友F(2011-12-28):
    没有同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