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1275通信问题

楼主(2011-11-16):
现在有一台GT1275的触控屏,通过422端口直接连到PLC的编程端口上。
在A系列PLC上通信一切正常,可是用到Qna系列PLC上就无法通信(其中Qna的端口跟电脑通信正常)。
不知道有啥没弄好呢?
谢谢各位不惜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应是一样的,不过机种选型不是一样的。
你的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B:
在触摸屏要下载Qna驱动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