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PLC高速计数器计数不上,请大家帮忙分析,急

楼主(2011-11-16):
各位大侠,我用FX-40MT的PLC中,外接的旋转变压器,只用A相输出,将A相直接接在X000端子上,用C235去计数,但一直计数不上。
我将旋转变压器拿在手中,量出A相与输入COM端的电压为0-6V之间的电压在变化,但在PLC中一直没计数上,很郁闷,请大家指教,程序为
LD X006
OUT C235
LD Y000
OUT M8235

网友A:
程序错误。看看计数器说明书吧

网友B:
编码器是用的开关电源吧?用PLC自身的24V电源。或是把开关电源的0V与PLC输入端的COM短接起来。

网友C:
觉得你这个程序怪怪的

网友D:
试试这个程序
LD M8000
OUT C235 K9999
LD X6
OUT M8235
也许对你有帮助

在东莞市

网友E:
程序错了

网友F:
你自己都说了A相接在X0上,用C235计数.那应该是 ld x0 out c235啊!用x6怎么会计数呢......

网友G:
不会吧,没看说明书啊

网友H:
量出A相与输入COM端的电压为0-6V之间的电压在变,应该要在24V ,0V的电压变化才行

网友I:
旋转变压器也能接在PLC的I /O口?

楼主:
我的LD X006
OUT C235 k32765
LD Y000
OUT M8235
要是计数器没有目标值指令怎么写的进去呢,我用编码器A相输出的去碰X000端子,发现是可以计数的,但固定到X000端子就不能计数了。

网友J:
是编码器不是变压器,如果编码器用的是外接电源的话,那么你的外接电源的24V-应该和PLC的COM端相连,你的A相与COM端虽然有6V的电压,但他们没有共同的等电位点,在PLC的输入中就是一个虚电位信号,如果相连后,6V就是一个输入脉冲啊!
朋友试试吧!应该会没有问题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K:
楼上,就是按你的说法接上线能计数才怪,三菱PLC一般都是NPN输入的,即输入低电平有效,外接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连接是不起作用滴,要想解决问题,楼主必须先确认编码器的工作电压,输出方式,参数符合要求的话,就把外接电源的正极接到PLC的24V端子,PLC的com端悬空,把A相或B相信号接入PLC!
  •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都说了A相接在X0上,用C235计数.那应该是 ld x0 out c235啊!用x6怎么会计数呢......

    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不要写入程序内吧,X6应该是一个使能开关啊.当然楼主这个程序也不对啊,既然计数,却没有设定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上,就是按你的说法接上线能计数才怪,三菱PLC一般都是NPN输入的,即输入低电平有效,外接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连接是不起作用滴,要想解决问题,楼主必须先确认编码器的工作电压,输出方式,参数符合要求的话,就把外接电源的正极接到PLC的24V端子,PLC的com端悬空,把A相或B相信号接入PLC!

    按照12楼的说法其实编码器就是用的PLC的24V电源,这时候还用外接电源不是多此一举。支持11楼的说法。外接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连接是为让X0与COM形成回路,即输入脉冲有效。当然,确认编码器的工作电压,输出方式是必须的。

网友M(2012-10-08):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N:
    应该是电压问题,PLC 0电位与1电位的电压跳变应该比6V要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