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现在跟电脑通信时出现通讯错误用RS232C接口,用一条FX-232CAB-1,通信口是COM1,传输速度是9600,跟欧姆龙CQM1  PLC通信时用的COM1  RS232一切正常/我用GT  DESIGNER软件显示通讯错误(数据长度不正常)使用FX-PCS-DU-WIN-C软件显示(接受数据不合法)用GT  DESIGNER 2软件显示通讯错误/用解密软件解密没有密码/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跟欧姆龙CQM1  PLC通信时用的COM1  RS232一切正常/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屏的232口已经设置成和PLC通讯了,那可能就无法和电脑通讯了。

你进入系统菜单,把232口设置成和电脑通讯,我记得有三个选择,0,1,9。有一个是PLC,有一个是电脑,有一个不使用,具体哪一个是和电脑我记不清了。

你在这三种状态下分别试试。

楼主:
谢谢!但我不知道怎样进入糸统菜单。给屏通电后按上面两个角出现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密码:现在不知道密码怎么办?有出厂密码吗?

楼主:
是COM口设置问题。我现没法进入糸统更改COM口设置。不能与电脑连接,五年了真没办法处理。看来只有换屏重新编程了,可是我不太懂得编程

网友B:
换屏就太可惜了,实在不行就找个人帮忙弄一下。

网友C:
可以考虑下你的连接线,和欧姆龙连接线和和计算机连接数据线确认下我记得好像不一样。你可以确认下

网友D:
用解密软件解密没有密码???不应该啊。

网友A:
如果不知道系统菜单密码。可以把屏恢复出厂状态的
但程序就全没了

网友E(2011-12-24):
用USB转RS232进行通讯,要先解密

网友F:
应该是USB转RS232的转换口的问题,找个台式电脑,用台式电脑的COM口就可以了。我刚遇到过,显示接收到非法字符,但是同一个屏(F940GOT--BWD--横型)同一根通信线,用台式机的COM口或T型扩展卡转RS232都没问题。而且我的USB转RS232跟三菱PLC通信也没问题。也正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