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软件与S7-200在线模拟通讯连不上,悬偿50元求解,我是新手。

楼主(2011-11-17):
线没问题,常规设置操作了。

楼主:
现在出现如图画面:

网友A:
EB500设置系统参数,PLC设置是否正确,是否与硬件连接对应上了。

网友B:
应该是没连上!检查电缆通讯设置等

网友C:
这明显就是通信不上啊,PLC,显示屏的通信参数设置必须要一致!

网友D:
带上屏就不会有这事了,不想带屏的话,得把200的通讯格式设成维纶的。在不带屏的情况下,屏侧所设的任何格式都无实际意义,它只会按维纶的格式走!

网友E:
需要装MODBUS库吗?

网友F:
需要改为7位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的兄弟 你把通讯线掉个头过来试试 我之前碰到个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触摸屏的软件版本也回影响到通信 你把这些都试试看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