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如何收费

楼主(2011-11-17):
请问大伙,PLC编程如何收费?给个收费标准 谢谢

网友A:
应该根据工艺的复杂程度来去定价!这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收费标准。

网友B:
跟搞对象一样,各有各的条件。没有标准。能谈成就行。

网友C:
真是形象!像搞对象

网友D:
看程序的难度,还有工作量的大少而定

网友E:
真还想知道这个咋个定标准的?现在是什么标准的

网友F:
标准:自己没有该觉亏本或不值得,对方没有嫌价格高不给你这勾生意。这就是标准,至于报价就是你在双方的可接受的总价范围内把总价给细分表现出来

网友G:
这个还真的不好说

网友H:
约一百块一个点,当然也只是一个大概,具体的可能有较大差别
闲坐莫谈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