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量计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1-17):
以下问题,已经在百度查询但未找到理想答案。
0.5S级和0.2S级电流互感器测量误差各是多少?
100比5的电流互感器,如果一次侧电流超过100A后,会有什么后果?
计量表是三相四线3*1.5(6)安的,它是怎么区分,100比5和1000比5的互感器的,电阻值吗?

网友A:
互感器的误差应该是0.5%和0.2%
电流互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因此过负荷会使铁芯磁通达到饱和或过饱和,则电流比误差增大,使表针指示不正确,计量不准;这样不光不能准确测量还可能损坏测量设备。由于磁通增大,使铁芯和二次绕组过热,会加快绝缘的老化,长时间运行使互感器绝缘损坏,造成事故。
这样的计量表最大的额定电流为6A,需要接互感器来计量.

楼主:
谢谢 100比5 和1000比5,结果都是5A,那计量表,怎么知道互感器的变比的那?

网友B:
兄弟 计量表是不可能知道你用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的 它也不用知道 它只对它的输入作计量 实际用电量是要靠用互感器的人手工将电表电量值乘以互感器变比的

网友B:
比如电表上显示用电1度 则 100/5互感时实际用电为20度 1000/5时为200度

网友B:
至于用什么变比的互感器就要看你的工作电流多大啦 一般取百分之六十较为全适

网友C:
电表的输入信号就是互感器的输信号,100:5 1000:5的电表的量程都是0-5A,只是表盘上的刻度不一样罢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用什么变比的互感器就要看你的工作电流多大啦 一般取百分之六十较为全适
我这个电表是预付费的,钱在表里,不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