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的电机跳闸?

楼主(2011-11-17):
15kw的空压机,今天突然跳闸,直接送不上,测量电机相间阻值正常,对地绝缘正常,电机无卡阻现象,换了线,换了空开,还是跳?难道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A:
用摇表测量一下三相与外壳的绝缘,用万用表量不准三相对地绝缘的好坏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相间短路

网友C:
空开跳闸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电机漏电了,第二种空开过流了也就是电机烧了,测量电机最好用兆欧表,有时候电机的三相线圈烧一块了,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空压机那有问题,轴能不能转动,有些是空压机卡隹了

网友E:
用摇表摇一下绝缘看看

网友F:
如果确认电机无故障。另外检查一下空开是不是坏了。

网友G:
空开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H:
检测电机的绝缘好坏还是要用兆欧表,如果确定对地电阻正常,就把电机的三相绕组头尾都分开,用万用表一组一组测量,看看绕组阻值是否对称或者绕组间有没有短路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I:
看来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J:
查电机,用兆欧表查,还有就是空开,再 看看会不会缺相

网友K:
换台电机

网友L:
把电机接线盒拆开来闻闻有没有糊味。在看看其他的线有没有破皮漏电的,有条件的货把电机拆开来看看
  • 下载积分:+5(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摇表测量一下三相与外壳的绝缘,用万用表量不准三相对地绝缘的好坏的。

    摇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相间短路

    相间阻值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空压机那有问题,轴能不能转动,有些是空压机卡隹了

    空压机皮带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确认电机无故障。另外检查一下空开是不是坏了。

    空开换过了。

网友M:
    你可以换电机啦你有点累啊

网友N:
    我以前也碰到过,18.5KW的电机,量对地绝缘,好的,相间绝缘好的,相间电阻平衡,变频器启动就是报故障,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娘的直接启动,居然客户的总配电柜三百多A的空开跳了,当然电机也有糊味了。最后换电机,好了。娘的居然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O:
    如果空压机没抱死的话 电机想间短路无疑

网友O:
    你不是测量时没把三角形短接片拆开就测量 就得出“相间电阻正常”吧

网友P:
    难道就不考虑线圈内短路吗?建议用毫欧表测一下线圈电阻。

网友Q:
    看看三相输入电源是不是缺相啊!如果不是,那就是电机问题了,如果电机不是相间短跑,是相内短路的话,就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容易造成跳闸。最好确认电机有问题之前再检查一下电机两端的轴承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轴承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电机电流太大,引起空开跳闸。
    绿色的微笑

网友R:
    电机有问题,如果电机是好的,那就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破损!

网友S:
有的空压机是用接触器控制的要检查接触器的好坏

网友T:
检测电机的绝缘好,对地电阻正常,测一下启动电流,空载启动,如果电流正常,开关有问题,反之电机问题,

网友U:
看看三相输入电源是不是缺相!如果不是,那就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V:
看样子 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造成的

网友W:
电机是不是轴承坏了,转子扫膛。有时慢慢转动转子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X:
开关,端子,绝缘击穿
实践

网友Y:
是电机相间短路,

网友Q:
首先单独试电机就行了,让电机与负载分开试电机,如果还是跳闸的话,那就是电机的问题,如果不跳闸的话,再将负载用手来盘动,如果很灵活话,说明负载也没问题,再将电机与负载连上。再试的话如果还是跳闸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应该查查电机的轴承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有时电机空载的时候很好,如果轴承不是很好一带负载就跳闸,我以前遇到过。
绿色的微笑

网友Z:
看一下进气阀是不是没有关闭好。如果关闭不好会有跳空开的情况

网友Z:
看下进气阀看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