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向各位老师请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写不了,最后几步是这样的 (我的编程软件是 三菱 8.6版本的)
              LD                  T4
              SET               S27
              STL               S27
              OUT              Y0
              OUT              Y1
              OUT              Y6
              OUT              T18    K9000
              LD                 T18
              SET               S28
              STL               S28
              OUT              Y0
              OUT              T19   K6000
              LD                 T19
              OUT              S0
       后面的结束语RET   ,END  不知为什么就写不了了

网友A:
可以写啊,你重启下软件试试,可能是软件的事情

网友B:
可以写的,可能是你的方法不 对

网友C:
按F8 输入RET 回车

网友D:
应该是你的写入格式不对

楼主:
大虾们,我都认真检查了我的程序,还有写入方法,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你们的方法我也试了试,还是不行的,请高手指点指点秘经。

网友E:
也许是你的程序本身有问题啊,现在的新版本软件都有在线检测功能,如果有错误就会这样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仔细检查吧。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可以写啊,是你软件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G:
引用楼主荣杨于2011-11-17 18:16发表的 向大侠请教我的SFC程序为何不能写结束语 :
向各位老师请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写不了,最后几步是这样的 (我的编程软件是 三菱 8.6版本的)
              LD                  T4
              SET               S27
              STL               S27
              OUT              Y0

两个STL  就要两个RET  当然不能编译的。

QQ:84818626

网友H:
绝对可以写

网友I:
学习 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