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1-11-17):
松下PLC型号 FP-x60ct主机7个扩展任意一个扩展开关打开主机异常灯闪亮是怎么回事?
程式除错没有错误

网友A:
松下F P X型扩展模块上有四个拔动开关,只有最后一个扩展模块需把4个拔动开关置ON,其余中间的扩展模块必须全部置O F F,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2楼说得对。还有扩展模块和主机如果不是同一电源开关,应先模块上电,后主机。可以防止报错和误动作。

网友C:
扩展开关打开出现异常后, 关下电再打开就没事了

网友D:
3楼说的对
松下PLC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