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一个电流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有四台设备,其中三台额定输入电流为81A,这三台设备分别接的相序为L1,L2;L1,L3;L2,L3;第四台设备接L1,L2,L3,小弟想做一个配电柜,要计算总电流来选择空开的大小,那位师傅能教我一下怎么算这个总电流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非得按照电流来算的话,那你就加一加,前三台是81+81=162A,就看你第三台了。还有就是看你过载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