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FX-40MT的Y0与Y1不同

楼主(2011-11-17):
晚上好:
我选用的是雷赛的步进驱动器以及电机,PLC的型号是FX1N-40MT,脉冲输出点Y0有输出但是电机不工作?而后把程序内Y0改为Y1.步进电机正常转。程序编写的又没有错,请问Y0与Y1有什么区别?还有劳各位的大力支持!谢谢!

网友A:
Y0是一轴
Y1是二轴
没什么不同的,一样的脉冲

网友B:
恭喜你,Y0点烧掉了

网友C:
2楼,你搞清楚情况啦吗? 不要过早滴去下结论
努力!

网友D:
我弱弱的说一句!你是不是定义为脉冲+方向!而没改线,
正常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E:
要么是使用上的问题,要么是质量上的问题。

网友F:
如果不是公共端的问题,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G:
我同意2楼观点

网友H:
买到水货了或者是Y0挂掉了~~~

网友I(2012-04-06):
嘿 二楼的观点很直接啊

网友J:
二楼一针见血

网友K:
当Y0有输出你测量一下有没有坏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L:
应该就像是二楼说的

网友M:
应该是坏了

网友N:
你好,这2个点是一样的,都可以发送脉冲,首先你要确定COM0有没有接,其次要看Y0输出指示灯有没有动作,还有特殊软元件M8145有没有一直为ON,如果一直为ON则Y0不能发送脉冲

网友O:
你的plc一定是旧的,而且原来的y0带的有一定功率的输出,建议你把把后面的最后一位的输出管与y0对调,看y0能否能用,如果还不行,就肯定是挂了

网友P:
恭喜你,Y0点坏掉了

网友Q:
四楼你看清楚人家控制的是步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