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565vtbn与三菱PLC连接

楼主(2011-11-17):
GT1565 触摸屏上那个DSUB9(
公
)的头 要买那种线连接三菱FX 或者A的PLC 啊?
买了GT01-C30R4-25P 发现连接触摸屏那头是公的和触摸屏上是一样的不能插 。去奸商那里换,奸商说不能直接换母头的 ,换了条编程线SC-09说直接能用。
回来发现还是通讯错误。。。。难道gt1565的那个公头只能用RS422转换单元 GT15-RS2T4-9P 或者25P 转了连接PLC ?
还是我用SC-09 连接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 的COM口,然后再三菱软件中选对应的COM口试试。

网友B:
GT15系列触摸屏的设计非常不好,因为没有自带422接口。
如果你与FX连接,比较好的办法是这样,PLC上装一个232BD,然后用一根FX-232CAB-1连接屏到BD。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如果A 系列怎么办呢?一定要配GT15-RS2T4-25p ?

网友C(2012-02-09):
谢谢版主的解答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