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老是过压,求解

楼主(2011-11-17):
台达vfd075b43a拖7.5kw的电机,用于冷却轮。其前面有一中心卷取,电机是滑差。收卷有时变频出现过压报警

网友A:
有没有刹车电阻?没有的话可加个刹车电阻试试。

网友B:
变频器参数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C:
是过电压这台速度慢了,可以加快些或者加装刹车电阻。但也不能差得多否在电阻会严重发热

网友D:
老兄:你不可能变频器跟马达一样大吧?
天道酬勤

网友E:
你收卷也要用变频控制,而且和这冷却轮是直流共电源。。高电压是你的收卷线速比你的冷却轮快。。拖动了冷却轮使它处于发电状态,,你在它上面装刹车电阻是也不能根治这个报警。

网友F:
恩,考虑下五楼说的可能性

网友G:
加减速时间设定不合理,会报过流,你是报过压
就是变频器成了发电机,加电阻
锁螺丝机

网友H:
斜坡时间延长点,如果有外接制动电阻,也可以接上去试下

网友I:
支持5楼。。
朝花夕拾

网友J:
按照5楼的说法,那该怎么办啊
Stronger

网友K:
多少KW以上要接刹车电阻,这与品牌有关系吗?台达多少KW内 内置刹车电阻?

网友L:
输入电压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