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现在有个工程要控制13个轴,打算用三菱Q系列PLC做,有两个方案:
1用Q06HCPU+QD75+J3A模块来实现.
2用Q06HCPU+Q173HCPU+J3B来实现
方案1接线复杂,有应用经验.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   方案2接线简单,只是见过别人的案例,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响应速度高不高?
各位高手给个建议用哪个方案做要好一些?
注:设备要求快速响应,马达的工作速度较快

网友A:
我劝你还是用Q172H  ,可以最大支持16个轴,满足你12个轴的要求,用QD75模块,如何12个吧QD75做成多轴联动?接线不但麻烦,调试过程还有预计不到的情况。用172H还可以分布式安装,同步响应速度可以达到几毫秒,通信速度在30M,已经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Q172H  Q173H的资料在三菱的管网上有得下载,你应该找到的。应用也不会很难的!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交流
  •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B:
    引用楼主qinchenglim于2011-11-17 22:48发表的 向三菱Q系列高手求助 :
    现在有个工程要控制13个轴,打算用三菱Q系列PLC做,有两个方案:
    1用Q06HCPU+QD75+J3A模块来实现.
    2用Q06HCPU+Q173HCPU+J3B来实现
    方案1接线复杂,有应用经验.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   方案2接线简单,只是见过别人的案例,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响应速度高不高?
    各位高手给个建议用哪个方案做要好一些?

    可是精度上应该没有QD75 好吧 !

网友C:
    建议你用QD75M4=3个,QD75M2=1个,来做,QD75M和QD75P/D前面7个基本参数设置有小小的区别,内部都是一样,我目前正在用QD75M带J2S-B的伺服,非常的好用,我有程序,要的话可以给你。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LINK做

    我担心用CC-LINK做系统的反应速度会比较慢!
    谢谢你的宝贵建议!

楼主:
    兄弟们继续发言,多给点建议

网友E:
    Q06HCPU+Q172HCPU+J3B

网友F:
求积分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Q06HCPU+Q172HCPU+J3B
我看手册上面说每个Q172HCPU只能控制8个轴,难道用两个Q172HCPU来控制?

网友A:
忘记Q172H是支持8轴的,有12轴的,建议还是用Q173H来做,省配线,基本上只关注编程事情,其实CC-LINK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一般可以达到30M以上的速率,就是不知道你的系统的响应要求怎样,以及精度要求。

QQ:84818626

楼主:
这套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正在评估中,希望大家继续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