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三菱Q系列PLC智能模块怎样激活

楼主(2011-11-18):
请问各位老师三菱Q系列PLC智能模块怎样激活 三菱智能模块TI TC AD DA 模块已经安装单提示没有激活如何处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呢,期待
Stronger

网友B:
通过配置软件GX Configurator设定激活或者使用TO指令直接操控模块的BFM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