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MR-J2S伺服报警AL-20

楼主(2011-11-18):
MR-J2S-20A驱动器
空载时,马达运转正常,一接负载就报警AL-20(编码器异常)
设置PR.2的参数为10*
自动增益调整,从101到10F一个一个都试过了,
当PR.2参数设定为101-107时,开机后不动作就不报警,一动作就报警AL20
当PR.2参数设定为108-10F时,开机直接报警AL50
这种情况下,自动增益调整根本无法实现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重点查下编码器线。

网友B:
编码器线的故障,看看你的接线图和焊接线相同否?

QQ:84818626

网友C:
伺服放大器说明书上有的故障说明
谢谢老师

网友D:
编码线的问题 线把线换一条OK的 在说

网友E:
会不会是是接地

网友F:
基本上是线的问题,可以换一条三菱原厂的线试试。自己做的或者其他工厂的代用品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G:
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