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在三相五线制的供电系统中,我想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来漏电保护用,用电设备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照明用的电器(用电为AC220v),我知道三根相线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但不知道N线或零线要不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呢?原因又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好像不用,具体不太懂。。。。。。。。
liuliangdt

网友B:
零线过电流互感器平衡剩余电流(好像是这么叫的),但过互感器的零线不要用作接地了。跟漏电保护器一样的。

网友C:
如果有单相用电,零线需要接入。大概说所谓零序保护就是利用穿入导线之间电流差来进行保护的,如果有单相输出,那么他的循环回路就是零线,由此来看,零线必然接入。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三楼说得对

网友E:
你所需要保护的设备如果有220V电源,则必须将三相电源和零线都加入电流互感器,否则,无法保护,而且,只要一使用220V设备就跳闸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