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零线和地线怎么区分

楼主(2011-11-18):
这几天我家里在装簧,里面的线路是他们工人布置的,后来我想自己早点帮他们搞完的,就是插座上有三根线分不清了,火线很好分的,电笔一测就知道了,可是地线和零线怎么区分呢,用万用表量都有220的电压,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颜色区分:红色:L 黑色:N 绿色:PE
各地区不同建筑商使用的颜色不同,不是很规范。
负载区分:在火线和任意两条线上接上灯泡或者其它负载,如果住宅漏电开关跳开(注意是漏电保护跳闸)。
则说明你所接的是地线,如果不跳开就是零线。
表量取法:将漏电开关上火线保持有电,零线断开,回头量取火线对其它两条线是否有220V电压。
如果有则说明测量的是地线。如果没有则是零线。
下载积分:+1(uu.liu)
下载积分:+5(静芳) 好人啊
下载积分:+5(zhangli01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hejian96)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渤海边)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nhsl) 感谢分享

楼主:
应该给5分的,没看清,负载区分比较简单

网友B:
一般接地线都用黄绿双色线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C:
1楼说的很好!

网友D:
本来在此论坛上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看了此贴,感觉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关于插座的正确连接方式。
插座正确方式是:人正对插座方向,右侧为相线(就是人们常说的火线)、左侧为零线(就是常说的地线)、上部则为接地线。
如何区分:用验电笔或者万用表测量。相线很任意检别,疑问是零与接地线的区分,如果敷设导线时规范则接地线为双色(黄、绿色)。可以用一楼的方法,先任意连接后接上负载。如果漏电保护器动作则零、地线接反,否则判定零、地接线正确。

网友E:
左零右火,黄绿相间为地线

网友F:
对,接地线(PE)为黄绿色。

网友G:
颜色区分:黄 緑 红色:L 蓝色:N 黄绿双色:PE
表量取法:将漏电开关上火线保持有电,零线断开,回头量取火线对其它两条线是否有220V电压。
如果有则说明测量的是地线。如果没有则是零线。

网友H:
6楼说的对。

网友I:
黄绿相间为地线

楼主:
说黄绿线是底线的朋友让我很失望

网友J:
如放线规范的话,正常黄绿线是地线

网友K:
地线都用黄绿双色线!

网友L:
颜色区分:黄 緑 红色:L 蓝色:N 黄绿双色:PE

网友M:
标准是黄绿线为PE线。但是也有个别不按标准来,不知是在安装时没有黄绿线还是没有意识,找其它线代替地线。个人觉得地线与火线、零线之间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N:
同意一楼,家庭装线不一定用黄绿线。
有余线的话拉长万用表引线直接测电阻就行了或将原相线做记号断开,将原N线改接到L处就可测到了

网友O:
顶一下一楼!!!!!回答很准确、全面!!!!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P:
在火线确认的情况下。另外两根线也就是零与地线,你可以插上用电设备试下。火线与地线有电压但不会工作。火线与零线一起会工作。

网友Q:
用摇表测下,对地电阻小的就是地线
QQ32135553

网友R:
路过,看楼主对这个都不是很明白,建议还是让施工人员帮你配线好了

网友S:
PE多为黄绿色

网友T:
我们公司的零线和地线是短接的

网友U:
线是两色的一般为地线,你可以用兆欧表测试一下

网友V:
这都不会还玩电阿,小心啊同志

网友W:
我的话一般是左零右火 黄绿地

网友X:
我有绝招,找一个数字万用表,打到测二极管的档位,黑表笔接你家自来水管(要接金属的),红的表笔随便接(不能接相线),蜂鸣器的声音正常的是地线,不正常的是零线,这可是我的绝招啊

网友Y:
这个确实这样

网友Z:
6楼说得很对!

网友AA:
一般是左零右火 黄绿地

网友AB:
1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AC(2011-12-31):
嗨,你们大家的回复怎么都太太太太太的偏了呢,楼主说的是他的三孔插座的零线和地线用怎样的方法鉴别那个孔是零线那个孔是地线,可你们的回复是楼主得不到的答案,让楼主迷茫。1楼的也太太太太麻烦的方法了,让本来都不懂电的楼主更不懂了,这也说明了1 楼的实际经验也太太太太太少了,就用万用表电压档带电测量,记住测量火零—火地的电压,这一目的为的是记住它们的孔位置。然后把你家的电源进线的两根线断掉一根,当然不是火线那根。(用电笔测量不亮的那根线,断掉的这根就是电源零线)。然后再去测量你的三孔插座的电压,有电压的两孔就是带地线的电压,用电笔测量此两孔,电笔不亮的一孔中的线就是地线,亮的一孔中的线就是火线,自然另外第3孔中的线就是先前断掉电源进线的零线了。然后就O K了。大家记住了吗,大家学着点,不要你们交学费了,拜拜。

网友AD:
有一种测试器,五金店里有卖,方便便宜。还能检查错线。

网友AE:
按标准,看颜色,一般黄绿色,还有地线不经漏电保护器
柴华

网友AF:
很好!
2012年了

网友AG:
1楼楼主分析精辟,敬仰敬仰

网友S:
1楼说的对,2楼补充的好。

网友AH:
一楼说的非常好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说黄绿线是底线的朋友让我很失望

你的发言也让我也很失望。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J:
如果是正规的建筑商那肯定是黄绿相间的就是地线。

网友AC:
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要买的东西才能鉴别地线和零线的,买的越多就说明实际经验越少,就越不能上战场。反而越只能证明是绒毛鸭子初下河,还不知道水性。1 楼的就是如此,哈哈哈哈你们大家的回帖也看得出来也是如此低下水平,看的出来你们入电行业不过几年,就是过5年但技术不全面,基础不牢,只会本行技术不会多行技术。所以你们的回复太太太太笨作。你们想教人反而被教的人感太太太太觉费异。我看到你们的回复就认为你们没给要帮助的楼主留下一点帮助的东西。什么黄绿啊,左零右地啊,一些瞎扯。甚至买这买那来鉴别。不就是零线和地线的常规事吗。你们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会把楼主搞迷。但你们的心情是好的,所以你们自身就要更加学习。不用花钱,有经验的师傅用一个万用表一个电笔就可以了,如条件更差就一个万用表就行了。39 楼的方法就可以,方法39楼讲的很明白,有真本事的人就知道里面的道理了。别往复杂方面去想,望有心人去研究。祝你成才。

网友AK:
用负载区分吧  ,在接线时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线

网友AL:
PE黄绿线

网友AM:
接地线(PE)为双色线

网友AC:
只知道回复接地线是(PE)为双色线的人是个傻瓜。

网友AC:
只知道回复接地线是(PE)为双色线的人是个傻瓜。这种人电气维修最最大的本事就是只会换个灯泡而已了。不然他怎么回复是(PE)双色线呢?他就是这样判断问题的吗?

网友AC:
你公司是自己的供电变压器供电吗?如不是,你公司供电的零线和地线短接是很不规范的,安全用电是危险的。或许你不清楚说错了。

网友AN:
支持一楼的说法。
互相学习

网友AO:
引用 楼主:
说黄绿线是底线的朋友让我很失望

WHY?难道有错?

家里接线很简单嘛,你问一下铺线的工人就知道了。可能他们用红色做地线也不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做记号的方法。

网友AP:
将漏电开关上火线保持有电,零线断开,回头量取火线对其它两条线是否有220V电压。
如果有则说明测量的是地线。如果没有则是零线。

网友AQ:
这是电工的基本知识。。。。。不要小看这点。。

网友AR:
最简单方法用灯泡接火线和零线或地线,是地线则漏电保护器跳闸
wananjushi

网友AS:
现在 新规一般零线用兰色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T:
关键是大部分民用电接线都不规范

网友AU:
家庭用电,一般是单相三线制, 即:火,零,地 线色一般火红,零黑,地黄绿花线.零和地是不通的,是分别独立的回路点.火线和零线经过用电器和供电源之间是可以组成电源回路,而火地用电器和供电源之间是不能组成电源回路的.在安全保护上分零保护和地保护两种.

网友AV:
用万用表测量电组;在10欧姆左右的是地线

网友V:
还是拿个灯泡试试就知道了,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其他线路,如果灯泡亮那就是零线,如果灯泡亮一下,接着就灭了,出去看看漏电保护开关跳了吗,跳了就对了,那这跟就是地线了,哈哈,一般装修工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你不会使刚干装修行业吧

网友AW(2012-07-16):
左零右火上接地

网友AX:
怕的是安装工人不按长规出牌

网友AY:
表量取法:将漏电开关上火线保持有电,零线断开,回头量取火线对其它两条线是否有220V电压。
如果有则说明测量的是地线。如果没有则是零线。

网友AZ:
见识了,还没有留意过这个

网友BA:
1楼说法正确

网友BB:
好像一般 火线对地 电压很难达到220V (五线时)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