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ace EX2.6无法卸载

楼主(2011-11-18):
因安装 EX2.7
想卸载EX2.6
发现无法卸载
请交各位支招

网友A:
不用卸载,直接安装即可

楼主:
谢谢版主
但我是想把2.6卸载
发现无法正常卸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但我是想把2.6卸载
发现无法正常卸载
请问是否有错误提示,能否贴图加以说明?

网友B:
卸不掉就用360的软件管家,强制卸嘛。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还安装了 PB3 如果安装了的话,EX卸载是可以卸载的,但是桌面上一直有EX图标,因为2个软件是安装在一个文件夹proface里的。要是我说的这样,你就要2个都卸载了,在重新安装你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