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器出现漏计数如何处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11-18):
各位大侠,我用FX1N-40MT的PLC,用C235去计伺服电机引出的A相脉冲,只计A相脉冲,但发现有漏计数的情况,如何解决啊

网友A:
C235手册上介绍最高记数频率为60KHZ,算一下编码器的最高输出频率是多少,是否超过60KHZ,超过60K肯定会漏计!其次就是检测接线是否牢固,线路是否受到干扰等等!

网友B:
一楼说的很精辟

网友C:
说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我计算后编码器发出的脉冲频率才2.4KHZ,远低于60KHZ,但现在仍然有点漏数,接线端子拧的很紧

网友D:
那就是干扰的问题,还有就是编码器问题。

QQ:84818626

网友E:
因为你重复使用了输入端,输入端只能用来计数(只能为C235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