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一个设备的程序,现在运行不是很正常,因为正好是过了1年的保修期就开始不正常了,厂家过来修,说得要高额的维修费。
我就把程序解密出来了,由于对松下的PLC不是很熟悉,看程序也没看出有加时间锁的地方。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嫌疑加时间锁或是计数什么的,导致设备不正常运行了。
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楼主:
图纸还真没有,这是一个酒店两翼旋转门的程序。大家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初步看,只有在1114行有用到时钟;整体程序看不出有定期锁机的部分;有触摸屏程序吗?可能做在屏上了

网友C:
程序头上,比较32位DT382,大于K7043014时,R385置ON.。但R385及DT382程序其它地方均未出现。
程序1114行,取了日期的日在DT940中,但DT940也不在程序其它地方出现。
可能做在触摸屏中了。

楼主:
的确现在FP0是连接着一个松下的小触摸屏,刚过保修期就运行不正常,但是我看PLC看不出什么毛病,大家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程序头上,比较32位DT382,大于K7043014时,R385置ON.。但R385及DT382程序其它地方均未出现。
程序1114行,取了日期的日在DT940中,但DT940也不在程序其它地方出现。
可能做在触摸屏中了。

那就可把程序头上改下,把R385置OFF,看能不能解锁。反正程序中没使用R385,不影响运行。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单纯监控PLC程序的话,寄存器的值是0。
插上触摸屏以后寄存器的值就变了,然后PLC程序比较数值相等,然后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
是不是这个原因让设备运行不正常的。
大家看PLC的程序,有没有数据比较等于什么值以后,然后输出的地方?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PLC程序还是触摸屏程序?

楼主:
R385是不是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或是报警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