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SWD--C糸统解密软件

楼主(2011-11-18):
谁有F940GOT--SWD--C开机糸统密码、我有个解密软件却解不了、显示通讯问题、因有密码进不了糸统设置COM1 RS232设置成与PLC连接、现在与电脑无法通讯

网友A:
什么开机系统密码,940的触摸屏压根就没有系统密码这一说,密码都是用户自己加上去的,昨天就看见你发的那个系统密码问题了,版主都回答了。940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下载画面用,一个是和PLC通讯用。你说的这个密码不是进入系统画面的密码就是你上载画面时的那个密码,肯定就是这两个中的其中一个。

网友A:
上载画面提示你的那个密码用本站里的软件就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