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海泰克PWS6800屏与OMRON温度表E5CZ案例

楼主(2011-11-19):
本人求海泰克PWS6800屏与OMRON温度表E5CZ通讯案例,有两个温度表要求与屏做通讯,读取温度值和设定值,哪位师傅知道麻烦一下,帮我做个很简单的案例,温度表的实际温度地址是0000,设定温度地址是0106,本人先谢过了!

网友A:
你可以用PLC与其连接然后用PLC与屏幕互换数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知道通讯参数地址就好办了啊,设置站号,MODBUS模式走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