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咨询关于西门子S7-200的问题

楼主(2011-11-19):
西门子S7-200扩展数字量模块的编程地址是怎样的,比如说CPU本身带有24个输入点,再扩展一个数字量模块,它的输入点地址是不是从I3.0开始?多谢!

网友A:
0.0到0.7为一个字节
1.0到1.7为一个字节
2.0到2.7为一个字节
如果CPU为10个点的输入,那就是0.0到0.7 1.0到1.1 继续加的模块就为2.0开始
你说的24个点的CPU应该为0.0到0.7 1.0到1.7 2.0到2.7 共24个点继续加的扩展模块的地址应该为3.0开始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输入输出,不管用过几个点,都安8个一组计算,如,10输入,0.0-0.7+1.0,1.1,增加的模块就是从2.0算起

网友D(2012-01-01):
从I3.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