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问题

楼主(2011-11-19):
为什么我的三菱PLC程序写入后原本输出24V的变成了13.6V呢,而使用测试程序输出又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是怎么测滴
努力!

楼主:
编个简单的程序让Y输出就可以啊,COM口接24V负,Y输出之后量24正与Y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奇怪的事情,希望我别遇见

网友C:
你可以这样确认一下,当没有输出时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当有输出时电压下降至13.6V检查是否存在负载大于电源输出能力,或者负载存在短路性故障。如果都不是上面的问题则需要检查电源带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D:
不可思议啊,13.6V?少了近一半,你输出是什么性质的

网友E:
你的输出24V是什么意思?是24+与COM之间电压?

网友F:
可能输出口和com不是同一组。

网友G:
同意8楼说法。

网友H:
测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