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24XP怎么SF灯亮了而且与PC无法通讯

楼主(2011-11-19):
出现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与PC通讯又不行,不能下载程序。请斑竹、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清除程序,再下载.
前提:通讯设置要对.看看设备管理器的COM口号.

楼主(2012-01-03):
谢wang19741214 啦,但是,无法与PC通讯,怎么清除程序呢?

网友B:
有点被强制,取消强制,工具条 解锁图标

网友C:
协议,波特率一致;站地址不重复。

网友D:
估计CPU挂了